上海
求助:自学eplan,图框属性修改不了

楼主(2024-11-04):
我想增加几个行高加不进去,修改行高值确定后也改不掉。

网友A:
软件关了重新打开。EPLAN破解软件会出现这种修改后点击确定不生效的问题;可以百度一下解决方法。
还真是。。。大佬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总不能是正版吧
下载积分:+1(栗悟饭龟波功) 真诚感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换了个2.9版本的就ok了

网友B:
Runasdatex64
电气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