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4):
三菱5U PLC ,485接口连接485温湿度控制器,设置modbus RTU ,奇偶校验,停止位按说明书写的,没问题,A接PLC的RDA+SDA,B接PLC的RDB+SDB,但程序运行无数值,请高手帮忙看下
附件: 485温湿度.zip (441 K) 下载次数:74

网友A:
modscan之类的软件连接可以看到数据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报文看看,是不是通讯不上啊,或者读写寄存器地址不对

网友C:
波特率也对?

网友D:
站号,奇偶校验,波特率设对基本不会有问题

网友E:
我一般通信,模拟量都是用西门子smart

网友F:
最好先用串口工具连上,测试几个简单的RTU报文试一下,成功了后再测试5U
引用楼主supermanxm于2024-11-04 21:29发表的 Modbus RTU通讯温湿度计问题 :
三菱5U PLC ,485接口连接485温湿度控制器,设置modbus RTU ,奇偶校验,停止位按说明书写的,没问题,A接PLC的RDA+SDA,B接PLC的RDB+SDB,但程序运行无数值,请高手帮忙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