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欧姆龙轴配置,有大佬有具体的对应变量嘛

楼主(2024-11-05):
这个只是我自己配的不会报错的,具体怎么配,对应变量是什么,有大佬知道对说明书是什么嘛

网友A:
轴CIA402配置,你需要什么就配置什么,一般软件会默认常用的吧,可以看一下官方手册或者自己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CIA402配置,你需要什么就配置什么,一般软件会默认常用的吧,可以看一下官方手册或者自己摸索
这个我之前试过了,他有部分是必须要配的,然后有一部分不配也不会报错,但是会丢失一些轴运动的参数,像具体位置和当前速度这些。
我是没找到对应手册,自己对应配着也能用,但是想顺便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具体的对应变量,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嘛

网友B:
看你这个节点的名称,估计也不是欧姆龙的伺服。
要么直接到欧姆龙的技术,问一下有没有你图中伺服品牌的样例程序。
要么就找回伺服厂家要伺服手册和使用样例。

网友C:
带星的配上,其他看需求了,最好和伺服厂家技术沟通一下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D(2024-12-05):
PDO映射的各个参数的说明可以参考这张图片,基本上所有的控制字和状态字对应的编号都是标准的,对于不同的品牌商需要确定的是PDO映射里面的 60FD 项,
一般情况
60FDh-00.1 --正限位开关,
60FDh-00.0 --负限位开关,
60FDh-00.2 --原点开关,
驱动器引脚接线 需要按照驱动器说明书来进行确定 例如:引脚1 ---- 正限位 对应的映射地址为 60FDh-00.1

网友D:
根据楼主的图片应该是用的雷赛的驱动器,可以看到我这张关于雷赛的驱动器的说明书就写的很清楚对应的控制端口引脚定义和PDO映射的监控状态字

网友E:
看看这个模板程序
相信自我!

网友F:
多看看说明书,比方说汇川的中型和小型的PLC、汇川的伺服、三菱的JET-G、三菱的TSN网路如RG78运动控制、松下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