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6):
看了一眼好像是保持寄存器,但是寄存器的地址里放的什么数据?转速频率电压电流这些,又该怎么读取上来?

网友A:
查看手册对应的modbus地址

网友B:
那你不会找你需要的ABB变频器手册啊?型号呢?手册你也没有,你有手册不会搜索这个电流电压吗?不会找到他的地址吗?不会设置通讯站号,波特率吗??

网友C:
那就用modscan软件连接扫一下看看什么数据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不会找你需要的ABB变频器手册啊?型号呢?手册你也没有,你有手册不会搜索这个电流电压吗?不会找到他的地址吗?不会设置通讯站号,波特率吗??

就显示一个保持寄存器

网友D:
新的一些产品寄存器内容和类型都是可编程的,具体看手册

网友E:
引用楼主qyz141于2024-11-06 09:04发表的 ABB变频器的40005是什么寄存器啊? :
看了一眼好像是保持寄存器,但是寄存器的地址里放的什么数据?转速频率电压电流这些,又该怎么读取上来?

40005 是什么数据,取决于5310定义的数据。 也就自定义方便一次性读取的数据。

  • 下载积分:+2(qyz141)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zhaoaron) 热心助人!
  • 做工控人.不停学习.分享.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