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6):
之前用松下A6伺服手册上明确说明制动电源和控制电源不能用同一个,现在用国产伺服上面没有看到这样的要求,目前有个项目11个伺服走ether cat,有5个是带刹车的,有必要单独用一个开关电源给刹车供电吗

网友A:
制动电源是独立电源的,一般是24V的
  • 下载积分:+1(15811806196) 热心助人!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B:
    也可以不独立,一般来说刹车电流还是挺大的,所以单独供一路避免意外。
  • 下载积分:+1(15811806196) 热心助人!

网友C:
    有条件最好是独立出来一路电源,更可靠。当然不独立也可以使用,我就经常这么干,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 下载积分:+1(15811806196) 热心助人!
  • 相信自我!

网友D:
    技术上考虑的点有两个一个是电源容量问题还有一个安全冗余的问题,实际上真正要考虑的只有一个点就是成本问题~

    刹车是典型的感性负载,对电源还是有冲击的,实际上要求电源容量要更大一些以承受冲击(特别是和控制电源共用一个电源的情况,如果电源容量不够会把控制电源给拉下来,控制电源下面的器件又太敏感肯定有问题的),基于这个因素可以考虑用两个电源,至于安全冗余,真需要安全冗余的场合,这些问题都有标准答案,不用再去考虑了~
  • 下载积分:+1(15811806196) 感谢分享!
    工控肥仔

网友E:
    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是用驱动出来的那根线直接接刹车线,后来觉得不方便就加了个继电器中转了一下,电源还是同一个,只是这样容易看刹车有没有上电跟异常的时候好处理而已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是用驱动出来的那根线直接接刹车线,后来觉得不方便就加了个继电器中转了一下,电源还是同一个,只是这样容易看刹车有没有上电跟异常的时候好处理而已

    驱动引出来的电流不够吧
    工控肥仔

网友E:
引用 楼主:

    驱动引出来的电流不够吧

        你可以接个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接个试试

    有的电机刹车电流可以有0.5A,你连中继都不用?

网友G:
    分开会更好,不过成本会高一点,看客户要求了

网友H:
    刹车功率大概300mA,正常带了续流二极管的2803或MOS管的输出模块带完全没问题,除了国产一堆IO模块体积不小,每个点只有100-300mA输出,尤其雷赛这种用了2803又不开放续流二极管共阳极,和EM模块只有300mA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刹车功率大概300mA,正常带了续流二极管的2803或MOS管的输出模块带完全没问题,除了国产一堆IO模块体积不小,每个点只有100-300mA输出,尤其雷赛这种用了2803又不开放续流二极管共阳极,和EM模块只有300mA输出

要是稍稍短路一下,管子就烧了,带个继电器放心一点

网友I:
用正牌明伟的开关电源,容量够,可以不用单独接

网友J:
现在刹车都是直接连载驱动器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