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图WICC问题

楼主(2024-11-06):
博图winccHMI画面中制作配方的方式,有哪位大神有相应的教程,用的是电脑画面,不是触摸屏
zhaoaron

网友A:
配方数量多不?如果数量少,能不能弄10组,输入输出窗口,按按钮(BOOL),在程序中中赋值。 数量少,我倾向于这种。
配方多,C#,和VB开发的控件,网上有你可以找找。
数量多你看看这个。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5x4y1A7Sk/?vd_source=d3b9c93a5a30256a7aa675efcca42a55
这个方法应该也可以。
......

网友B:
博图WINCC有一个授权,recipe,就是经典WINCC的User Archive,通常用这个做配方。当然你可以自己用VB或者C脚本,DataGridView控件,自己写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