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6):
最近做了台非标设备,主要就是XY轴移位,现在发现一个问题,运行一段时间,位置就会偏移,偏移大概0.1MM-0.5MM左右,有时X轴,有时Y轴,时间也不固定,有时几小时才会偏,有时几天,并且偏移后重新回原点也不行,必须回完原点,重新修改偏移轴原点到加工位置参数才行,以前别的机台有遇到过运行一段时间会有位置偏移的问题,回完还原点又可以继续运行,像那种问题找不到问题点,直接加个运行多少次自动回原点程序就可以解决,现在这个问题我怀疑是机构问题,但是和机构一起各种排查也找不到问题点,回原点是通过光电开关配合遮光片来完成,这种方式虽说精度不是很高,对于一般的场合也是完全够用了,不知道各位大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奇葩问题。

网友A:
伺服是脉冲控制的话,先检查下PLC发出的脉冲和伺服收到的脉冲是否相同。
  • 下载积分:+1(十月几川)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电气方面:
    如果是脉冲控制,检查发送与接收到的脉冲是否一致。
    信号线采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单边接地。
    机械方面:
    同步轮或丝杆齿轮背隙是否过大,联轴器是否紧固,同步带是否绷紧。

    如果是同步带传动,不管是否有误差,都要在程序内写自定义运行多少次就自动复位。

网友C:
    查查干扰。没有遇到过跑位不准的情况。
    485通讯干扰的问题遇到过,有时没接受到信号。

网友D:
    你把电机的加减速加大,刚性提高一些,如果你用的是脉冲的话,你要检查你程序是否有两个方向点,而且那个方向点不经常启动

网友E:
    以前遇到过 一种类似的情况   生产的时候要么位置准确要么能差两厘米多。大部分时候好好的偶尔就会偏,回原点都不行还是会偏那么多,然后没办法改了坐标,跑一会又会偏到另一边,一改位置发现又回原来的坐标了,后面反正算是发现规律了,每次发生以后直接改坐标值,正常一个位置跑偏一个位置。反正都是固定的值。再后来设备改造了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遇到过 一种类似的情况   生产的时候要么位置准确要么能差两厘米多。大部分时候好好的偶尔就会偏,回原点都不行还是会偏那么多,然后没办法改了坐标,跑一会又会偏到另一边,一改位置发现又回原来的坐标了,后面反正算是发现规律了,每次发生以后直接改坐标值,正常一个位置跑偏一个位置。反正都是固定的值。再后来设备改造了就没这问题了。

    有时间,你可以再想想,肯定有原因,这也太奇怪了

网友G:
    用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H:
    刚性调大试试

网友H:
    还有一个可能是机械机构或者联轴器没锁紧

网友I:
    在电机轴上做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是脉冲控制的话,先检查下PLC发出的脉冲和伺服收到的脉冲是否相同。

    谢谢,有监控,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气方面:
如果是脉冲控制,检查发送与接收到的脉冲是否一致。
信号线采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单边接地。
机械方面:
同步轮或丝杆齿轮背隙是否过大,联轴器是否紧固,同步带是否绷紧。

谢谢!有监控,发送接收是一致,机械是伺服通过连轴器和丝杆连接,机构方面已确认好没问题

网友J:
先记下驱动器上同一个位置的监控脉冲数,跑到它跑位了再来看有没有变化,就跑一会儿位置没跑肯定这个数也不变

网友K:
我觉得跟回原点的方式有关,你说“回原点是通过光电开关配合遮光片来完成”,可能你只用了近点狗信号(光电开关),没有用原点信号(伺服Z相脉冲),建议你改一下。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回原点的方式改为光电开关+伺服Z相脉冲后就解决了。毕竟光电开关的重复定位精度比起伺服Z相脉冲要差远了,特别是有减速机的情况下差的更多。如果你的PLC无法使用伺服Z相脉冲的话就改用一个好一点的光电开关.

网友L:
我遇到过类似的,最后发现是联轴器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跟回原点的方式有关,你说“回原点是通过光电开关配合遮光片来完成”,可能你只用了近点狗信号(光电开关),没有用原点信号(伺服Z相脉冲),建议你改一下。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回原点的方式改为光电开关+伺服Z相脉冲后就解决了。毕竟光电开关的重复定位精度比起伺服Z相脉冲要差远了,特别是有减速机的情况下差的更多。如果你的PLC无法使用伺服Z相脉冲的话就改用一个好一点的光电开关.

谢谢!确实没有用到Z相信号,我也是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要更改回原方式,因为以前做过各种定位精度不是太高的设备,都是用这种回原方式,伺服这边是没有装减速机,通过联轴器直接和丝杆连接的。

网友M:
(并且偏移后重新回原点也不行,必须回完原点,重新修改偏移轴原点到加工位置参数才行)

你这个加工位置没变化的话,那就是你回原点有问题。标记好,手动回原点反复测试测试。

建议你先不要用Z相来做,先把现在的问题找到弄清楚再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时间,你可以再想想,肯定有原因,这也太奇怪了
那都四五年前的事了,以前做甲方技术员的时候遇到的,现在干乙方电控就没遇到过那么奇怪的事情。那是一台热熔机,给笔记本电脑外壳固定脚垫的。现在想还是没想通,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干扰吧,因为当时也是查过机构的联轴器,都是锁紧的,排除机构和程序那就只有干扰了因为那台设备加热元件比较多(8根加热棒),温度高(240度),而且当时的设备上没有滤波器也没有稳压器,所以可能就是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并且偏移后重新回原点也不行,必须回完原点,重新修改偏移轴原点到加工位置参数才行)

你这个加工位置没变化的话,那就是你回原点有问题。标记好,手动回原点反复测试测试。

加工位置是绝对没有变化的,我也一直怀疑是回原点有问题,不过通过回原验证问题又没出现,目前这台机因为其他问题在改机构,我打算先把Z相信号加上去,下个星期生产再看下,有了结果我会来回复大家,谢谢!

网友N:
机构,电气都确认没问题的话,就以干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机构,电气都确认没问题的话,就以干扰算。

谢谢!我一直怀疑是原点光电精度有问题,目前接了Z相信号,由于高速计数点已经用完了,只能和别的高速计数信号切换来用,下星期生产几天就知道有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网友O:
感觉机械方面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O:
感觉机械方面的原因。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经过和机械工程师一起排查,确实找不出机械问题在哪里。就松下伺服通过连轴器和滚珠丝杆连接,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品牌原装正品,精度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P:
脉冲伺服每次断使能都最好回原点。收发脉冲一样,机械问题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脉冲伺服每次断使能都最好回原点。收发脉冲一样,机械问题大一点。

伺服断使能回原点这是肯定的,加完Z相信号后还没生产,等生产几天后就知道到底是不是回原问题

网友Q:
机械排除了话
伺服驱动器要重点检查
前些年 某国产的驱动器就会出现这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机械排除了话
伺服驱动器要重点检查
前些年 某国产的驱动器就会出现这样问题

这个是松下伺服,以前还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R:
会不会是回原速度太快或者回原蠕动速度太快导致的

网友S:
有没有好好确认一下连接的信号线和控制线是否连接可靠?运动过程中有没有出现松动的。特别是接线的端子,看着挺好的,实际出现虚接触这方面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R:
会不会是回原速度太快或者回原蠕动速度太快导致的

已经非常慢了,加了Z相信号回原点后,目前生产了1天还没出现过位置偏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没有好好确认一下连接的信号线和控制线是否连接可靠?运动过程中有没有出现松动的。特别是接线的端子,看着挺好的,实际出现虚接触这方面查查

有排查过没问题的。

网友T:
综合各大神分析,怀疑驱动器刚性不足或功率不够,滞留脉冲没有完成,可引入驱动器完成信号
//碧云天,黄叶池;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引入控制器inp定位完成信号。要求不高的话,程序里定位完成,延时一下,

网友U:
换总线得把,一招制敌

网友V(2024-12-11):
学习一下1最近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自从回原接了Z相信号后,没有出现过跑位问题,算是解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V:
学习一下1最近也遇到了

如果问题和我的一样,可以考虑下是不是回原点感应的问题,我的加了Z相信号后,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网友W:
我是来学习的,收藏了
命自我立

网友X:
大佬,你这不是运行过程中位置会跑吗,这和回原点有啥关系呢,难道运行的时候也会回原点吗
持之以恒

网友Y:
碰到过同样问题,是线路干扰问题!

网友Z:
这种事确实让人头痛,做了这么多运动控制,碰到过两次。每次都被折腾的不轻

第一次是用富士伺服,位置随机跑偏。搞了两天,各种干扰预防线路检查。后来发现是PLC端和伺服端对脉冲的设置不同,伺服驱动器对收到的脉冲接受混乱,改设置就好了。

第二次,用台达的伺服。和楼上各位大佬的方案差不多,该程序。走几次位置就回零。查干扰,查设置,换电机,最后是更换驱动器问题才消失。这个问题其实没解决,我没找到问题点,只是把造成问题的部件给更换了。

特别针对第二次事件,有大佬遇到过的话,一起讨论。故障现象和楼主说的类似,还有更严重的一点是,观测到位置控制中有反向的现象,指令是从A到B,过程中有一段折返又恢复的现象,搞的很晕。
广交天下朋友,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从事电气方案设计,做运动控制,惯用西门子、欧姆龙、基恩士
软件共享、技术互助、项目合作请关注公众号:九纹荷(fshs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