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7):
        PLC通讯智能网关IGT-DSER模块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罗克韦尔AB、GE等各种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同时也支持PLC与Modbus协议的变频器、智能仪表等设备通讯。网关有多个网口、串口,也可选择WIFI无线通讯。PLC内无需编程开发,在智能网关上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通讯速度快、数据量大,支持热插拔,断电重启后自恢复运行,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方便(相关案例资料在附件中)。

        IGT-DSER支持多个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最多8000个字节的数据交互量,相关参数在一个页面内配置,方便直观;在调试过程中有详细的状态反馈信息,以及完善的数据监控机制和通讯错误处理机制。

        IGT-DSER是从数据源读取数据后写入到目标设备, 通过改变数据源和目标设备对应不同的行实现PLC之间双向通讯。通过参数配置软件(在附件中)根据PLC通讯地址,寄存器数量等参照案例配置好相关参数后下载重启(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工具->重启网关);通过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读取网关参数(参数->从网关读取参数)后,看软件上显示的状态消息,根据状态消息调试,正常是如下图的状态消息,(工具->网关数据监控)可查看数据源的数据。

        任务1: 读取三菱PLC的M992~M1311(起始地址须要16的倍数,992整除以16等于62),写入西门子PLC的M100.0~M139.7,共40字节;
        任务2: 读取西门子PLC的M140.0~M179.7,写入三菱PLC的M2000~M2319(起始地址须要16的倍数,2000整除以16等于125),共40字节;
        任务3: 读取三菱PLC的D1000~D1200,写入西门子PLC的DB10.DBW0~DB10.DBW399,共400字节/200字;
        任务4: 读取西门子PLC的DB20.DBW0~DB20.DBW399,写入三菱PLC的D2000~D2200,共400字节/200字;
        任务5: 读取三菱PLC的X1C(位地址转为10进制,中间加点号),写入西门子PLC的Q0.2,共1个位(BOOL信号);
        任务6: 读取西门子PLC的I0.4,写入三菱Y2E(位地址转为10进制,中间加点号),共1个位(BOOL信号);

网友A:
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学习了谢谢 分享
人生是没有捷径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