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L5X格式文件,有什么办法能用博图打开吗

楼主:
图中L5X文件,有什么办法能用博图打开吗

网友A:
用AB软件打开,如果是ST写的,直接复制保存为文本格式,然后粘贴。如果是梯形图或者FBD块,只能自行翻译后在博途里面重新编写

L5X格式文件,有什么办法能用博图打开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