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7):
一条竖着的直线模组,滑台上固定刀具向下运动到待切物体的表面,然后切割深度。因为刀具要经常更换且刀片寸有误差,刀刃到待切物体的绝对位置不准。导致加工的深度一致性差。
请教大家可不可以使用电机的力矩模式刀片向下运动触碰到物体时记为加工的0点,触碰误差2个丝,再反推刀具的初始坐标。类似于机加工的巡边。

网友A:
理论可以,但我认为做不出来

网友B:
不如弄个光纤或者其他类型的传感器,换完刀片以后跑特定位置对刀片位置做补偿,类似刀补的概念~

伺服的力矩控制大部分时候不是拿来做精确控制的,真要做也比较复杂,而且精度难以保持
一句话解释就是,伺服的力矩控制是基于电流检测的,那玩意从来就不是什么精准的东西

网友C:
刀具向下运动,等接触到待切物体的表面产生一个信号,在程序里面记下当前位置,可以计算出刀具的磨损量,把这个磨损量作为具的补偿值加在程序中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信号是通过金属与金属接触导通回路产生的,安装刀具的这一部分在刀具与工件未接触时应该与底座绝缘

网友D:
如果用总线方式控制伺服电机也是可以的,首先用力扭模式运行,当刀具碰到工件表面时再切换为位置模式,同时将当前座标值设置零位,再进行位置模式行.力扭数值要调试好,过小或会影响精度,过大或会撞坏刀具.
相信自我!

楼主:
就是这个信号不知道怎么取,取得误差比较大。
引用 网友C:
刀具向下运动,等接触到待切物体的表面产生一个信号,在程序里面记下当前位置,可以计算出刀具的磨损量,把这个磨损量作为具的补偿值加在程序中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也是个办法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总线方式控制伺服电机也是可以的,首先用力扭模式运行,当刀具碰到工件表面时再切换为位置模式,同时将当前座标值设置零位,再进行位置模式行.力扭数值要调试好,过小或会影响精度,过大或会撞坏刀具.

楼主:
刀片的尺寸和安装位的误差还是无法补偿
引用 网友B:
不如弄个光纤或者其他类型的传感器,换完刀片以后跑特定位置对刀片位置做补偿,类似刀补的概念~

伺服的力矩控制大部分时候不是拿来做精确控制的,真要做也比较复杂,而且精度难以保持
一句话解释就是,伺服的力矩控制是基于电流检测的,那玩意从来就不是什么精准的东西

网友E:
用汇川电机做过类似的,PID也试过,精度完全随机,响应速度也很慢,完全达不到要求

楼主:
那看来这个方案是不行的了,得重新想了
引用 网友E:
用汇川电机做过类似的,PID也试过,精度完全随机,响应速度也很慢,完全达不到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刀片的尺寸和安装位的误差还是无法补偿

再看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楼主: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大佬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305086]
再看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F:
加个光纤作为进刀伺服的原点感应信号,检测刀刃的下沿,每次换刀,不管尺寸怎么变化,只要光纤固定位置不变,回原点后,从刀刃到加工位置是不是就是一致的。

网友C:
“就是这个信号不知道怎么取,取得误差比较大。”你只要把伺服下行的速度设定得足够低,当收到信号时立即读取当前位置,同时停止伺服动作,误差就不会大。我以前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305086]
再看不懂我也没办法了~

这个和原点动作就类似了,精度取决于传感器完成类似回原点动作到精度,精度要求高的可以搜下机床到对刀仪,随便弄个就能到0.01以下

网友G:
11楼的方向确实非常好,刀具的高度单独测量(例如通过回完原点以后再下探到一个固定高度检知的信号【可以考虑大的U型光电】,就可以知道当前刀的高度尺寸)
工控肥仔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加个光纤作为进刀伺服的原点感应信号,检测刀刃的下沿,每次换刀,不管尺寸怎么变化,只要光纤固定位置不变,回原点后,从刀刃到加工位置是不是就是一致的。

           方法是没毛病,问题是在于你用什么感应器能检测刀口的那点边缘?

网友F:
光纤检测完后,利用原点偏移补偿,这个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