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伺服全闭环控制

楼主:
各位,现在用PLC控制伺服电机走定位控制,外部接光栅尺测量实际机械位置,PLC里该怎么处理呢?是PLC定位指令完成后,判断外部位置跟PLC位置,有差值,在做一次定位,这个方法比较慢,需要高速运动,每次判断太费时间?有没有什么PLC可以实现定位过程中自动比较判断位置的指令?

网友A:
如你所说,那就换个全闭环驱动器就可以了!

网友B:
1、是的换个全闭环的就可以了 而且程序变得更简单了
2、换句话来说 就是变频器可以接电机尾部编码器+SSI或者其他绝对值编码器(比如你说的光栅尺或者激光 或者条码带等)
3、如果想复杂点,那你就自己编写S曲线,进行定位,但效果不会很好(我见过许多吹牛皮的都说没问题,但实际用起来并没有变频器或者伺服自带走位置的流线型更好)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伺服全闭环控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