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7):
如题,在如下的梯形图中,为什么用LD M404不能触发M908,而需要改为M404的下降沿,即LDF M404,按理说,因为M908回路在M404回路的前面,所以程序上个周期扫描时如果
X10012还是正常的(OFF),M404为ON,因为输入输出映像刷新是在程序扫描的最前头的,所以,当要到下一个周期扫描的前端,刷新输入点,这时X10012变为ON,那么因为上个扫描周期中保存的M404还是为ON,所以,这时是可以触发M908为ON的,理论分析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是不行的,用
LD M404
AND X10012
SET M908  不行,而需要改为
LDF M404
AND X10012
SET M908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LD M404不行,而改为LDF M404,即用M404的下降沿就可以触发,请大家讨论讨论,谢谢!如下图:

网友A:
那么多,谁知道先满足哪个条件

网友B:
m404用常开,永远不会触发M908,问题出在X10012上

网友C:
扫描周期问题  你要把报警触发放到下面来就可以了

网友D:
用基恩士简化了一下可以置位的啊

楼主:
刚用三菱的works 2演示了下执行结果,结果显示可以置位M10(作用等同于主题的M908),是不是不同家的PLC的执行结果存在差异性啊!?如下图,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楼主:
    同理,又做了个实验,当把SET M10放在后面就驱动不了,所以同理论是吻合的,但就不知道主题的这个PLC(信捷的XL系列)又是什么样的机理?

网友E:
    信捷的XD系列LDP LDF是在第二个扫描周期触发的,和三菱其它不一样,多条件上升沿则是当前周期触发,还有一种是加一个保持位也是当前周期触发的类似西门子1200,根据我自己使用第二个周期触发方便在于轴控的时候可以用第一个定位中下降沿完成直接驱动下一条,因为已经避开一个周期,但如果你不知道该情况按照第一个周期触发编写出来程序就会有问题

网友F:
    沿都要2个扫描周期才能做出逻辑判断吧。X点采样刷新是在扫描周期外。感觉程序写的像是左右互博

楼主:
    主图中如果是把触点X10012换成了T,一样的把输出的M点与T的常开点串联去SET 报警继电器M900,这时候M403又不需要使用下降沿了,搞不懂这是啥区别,有人能说清楚吗?

网友F:
    可以研究下X和T的导通时机,手册里面应该有详细说明。
    记得T好像是有后台在计时、time up后程序再扫描到T的线圈处、才ON。

楼主:
    因为T是有TMR T200 HD800 K100即它是有输出的,所以执行时会多一个周期,而X是没有输出的,是不是扫描时是同时扫的,这应该是不是能够证明信捷PLC的输入输出是即时的,不是统一的IO刷新,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得通,不知道谁还有没有高见?
    哪天在放在西门子的200 smart上验证下,看看大多数PLC的行为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T是有TMR T200 HD800 K100即它是有输出的,所以执行时会多一个周期,而X是没有输出的,是不是扫描时是同时扫的,这应该是不是能够证明信捷PLC的输入输出是即时的,不是统一的IO刷新,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得通,不知道谁还有没有高见?
哪天在放在西门子的200 smart上验证下,看看大多数PLC的行为就知道了!

楼主验证得怎么样

网友G:
确实有点奇怪,插个眼。

网友H:
MARK 一下,不要踩坑

网友I:
引用楼主slik于2024-11-07 20:02发表的 在如下的梯形图中为什么要用M404的下降沿才能保证M908的可靠触发 :
如题,在如下的梯形图中,为什么用LD M404不能触发M908,而需要改为M404的下降沿,即LDF M404,按理说,因为M908回路在M404回路的前面,所以程序上个周期扫描时如果
X10012还是正常的(OFF),M404为ON,因为输入输出映像刷新是在程序扫描的最前头的,所以,当要到下一个周期扫描的前端,刷新输入点,这时X10012变为ON,那么因为上个扫描周期中保存的M404还是为ON,所以,这时是可以触发M908为ON的,理论分析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是不行的,用
LD M404
AND X10012
SET M908  不行,而需要改为

有结果吗?看了这个PLC的手册,输入输出扫描很常规。输入信号是在程序执行前扫描的,整个周期都不会变化。输出信号是程序执行完毕再输出的,会一直保持,直到下个周期输出。
所以你说的这个情况有点诡异,建议单独写几个指令,然后把PLC清除内存再恢复出厂值,测试一下。
另外,PLC边沿触发并不是直接用这个触点(原触点),而是自动分配一个(或多个)其它的内存单元(边沿触点),系统根据原触点去置边沿触点。那么就会存在2种方法,一是在程序开始前或执行完毕来进行这个计算,就是一个周期只变化一次。另一种是实时计算(也就是一个周期可能变化多次),这种对PLC资源要求大。
这个PLC,两种都在用,如果用指定位或BIT类型变量,会滞后一个周期。用BOOL类型变量就是当个周期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