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通信问题可以这样吗

楼主(2024-11-08):
请问下,我的5U触控屏原本是用以太网通信的,现在交换机的口不够用了,我想用485通信,其他还是不变,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试试就知道

网友B:
应该可以的,估计反应时间会严重滞后

网友C:
可以的但是买一个绿联的交换机8口的不到100元 今天买 明天到 解决

网友D:
这样还不如把交换机口加多 应该会更好一点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还不如把交换机口加多 应该会更好一点
买了个换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增加了个扫码器,现在交换机每隔一小时就会信号没掉,触屏扫码这些都断开了。端口这些都没冲突
工控肥仔

网友E:
没问题啊,走485很稳定

网友F:
你再加一个交换机不就好了?

网友G:
可以的,设置改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