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半小时就要断一次?

楼主(2024-11-08):
三菱5U我增加了一个扫码器,用的是SLMP通讯协议,然后就导致触控屏和扫码器还有MES这些信号用半小时,信号都就断了,触屏也是用SLMP协议。断电开机又好了,端口都没有冲突。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应该是你设置的问题

网友B:
看似能用的设置,可能会存在一些不易发现的冲突。重点排查,增加了新的设备的设置。

网友C:
PLC中建了几个SLMP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