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L 跪求指令写法

楼主(2024-11-08):
跪求各位大神,这个对应指令完成是输出给对应显示器的,请教下该怎么写?
下载积分:+2(858090818) 热心助人!

网友A:
如图,控制w0,就是控制d0的字位状态

网友B:
这个不用什么指令,可以直接表示 如下: D0.00 {=1 运行 / =0停止}......D0.09 {=1有故障 / =0无故障}

网友C:
字,字节,位 它们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了就不难理解了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