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08):
把D的值放到对应的M点,寄存器的数值只有0和1:
D0→M0
D1→M1
D2→M2
D3→M3
D4→M4
D5→M5
.
.
.
依次类推

网友A:
变址+for或数组+for+if
QQ: 2845452345

网友B:
for int i:=0 to n do
m【i】:=word_to_bool(D【i】)
end_for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如果D可以用位地址,可以直接考虑变址寄存器Z

楼主:
用梯形图怎么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梯形图怎么弄?
这么有规律,肯定是For循环啊,你要多少组就循环多少次。

楼主:
主要是  mov 用不了 D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  mov 用不了 D0.0

D0.0
D0.0是bit,不能用Move指令;

你直接在梯形图写---D0.0(触点)---M0(线圈),就行吧

网友F:
三菱的GX2编程不支持这个,三菱的GX3的R系列支持,FX5U不支持,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三菱的GX2编程不支持这个,三菱的GX3的R系列支持,FX5U不支持,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结果

你的变址清零和FOR的顺序应该要调整下位置。

网友G:
ld D0.0 ——————————————out m0
ld D1.0 ——————————————out m1
ld D2.0 ——————————————out m2
...
ld D5.0 ——————————————out m5

楼主:
这样不知道靠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