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0):
现在只能单向发送或者接收从站的数据,但是不能同时发送和接收,各位大神帮帮看看能双向通讯吗?
看有篇贴子需要用标志位切换两个通道,不同时工作。。。。 ???
但没有成功.
zsfjn

网友A:
不要用简单CPU通讯。使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

楼主:
我主要实现控制远程IO点的模块,输出信号用MODBUS TCP 用功能码0FH写多线圈寄存器,再读回来有没有写成功,如不成功再写操作吗?但输入信号怕实时性不够,不知道用哪个功能代码比较好?

网友B:
你是不是理解有问题?
简单通讯是三菱内部的协议读写和MODBUS TCP没关系
modbus TCP要写程序的

网友C:
没明白意思?不是能写入和读取的嘛。什么叫同时写入和读取?

网友D:
写一条写入,再写一条发送即可 ,我也拿了这个modbus TCP远程IO模块,星期三到货准备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写一条写入,再写一条发送即可 ,我也拿了这个modbus TCP远程IO模块,星期三到货准备测试

记的设定一个“通信等待时间” ,要不然偶尔会有惊喜,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的设定一个“通信等待时间” ,要不然偶尔会有惊喜,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通信等待时间在哪设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通信等待时间在哪设定

楼主:
这个设了后,还是会出现通讯超时,发送成功重试次数超多,

引用 网友E:

[attachment=305362]

网友F:
不至于吧,远程模块不行吗,换个其它的MODBUSTCP从站试试,两个5U,5s也可以啊,看到现在5u的价格这么高,不如5S有性价比,记得以前我用5u和smart测试结果没有问题,几十个毫秒,好像做不到10毫秒以下

网友D:
FX5U控制胜蓝远程IO(modbus TCP协议)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7U5YBEi5/

网友F:
引用 网友D:
FX5U控制胜蓝远程IO(modbus TCP协议)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7U5YBEi5/

多少钱,淘宝上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