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东方马达AZ系列电机编码器线可以延长或自制吗

楼主:
最近选用东方AZ系列混合型绝对值机械编码器步进,发现官方配线发货周期特别长,请问下,有没有自制过编码器,电机线呢

网友A:
编码器线可以自己接,没什么神秘的,但是过长的话,注意双绞和屏蔽,抗干扰,线选的质量好一点。电机线更是不存在问题。
发表于: 前天
信号线缆选屏蔽双绞线就可以了,根据接线定义接好就行
旋转编码器
发表于: 前天
主要还是官方线太贵,一根10米的柔性线,将近2000块,有没有推荐的机器人柔性线缆品牌,价格合理的
发表于: 昨天
在米思米上买一些线做过编码器的线,耐弯曲,抗拉伸。有时候也用做拖链里当信号线用。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发表于: 昨天
有没有在机器人内部用过?有没有用过胜蓝的,是不是也可以,这些至少比官方线缆价格合理些,货期短,只是回来得自己压接接插件
发表于: 昨天
步进电机的电机线是不是也要用屏蔽双绞线会好一点?胜蓝的线缆怎么样,有没有推荐的线缆品牌?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线可以自己接,没什么神秘的,但是过长的话,注意双绞和屏蔽,抗干扰,线选的质量好一点。电机线更是不存在问题。
东方马达AZ系列电机编码器线可以延长或自制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