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1):
如题,装西门子软件新建项目 只有一个驱动可以选择

网友A:
装啥V19啊 V20马上要出了

网友B:
肯定没完整安装。你只安装了STARTDRIVE_ADVANCED_V19。TIA_Portal_STEP7_Prof_Safety_WinCC_V19、S7-PLCSIM_V19还没安装,其他根据再需要安装。
  • 下载积分:+1(曼巴精神5) 真诚感谢!

楼主:
    我在一个网盘下载的 里面好多文件夹  应该是你说的这个原因 我在看看
引用 网友B:
    肯定没完整安装。你只安装了STARTDRIVE_ADVANCED_V19。TIA_Portal_STEP7_Prof_Safety_WinCC_V19、S7-PLCSIM_V19还没安装,其他根据再需要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