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1):
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这个FB块有没有问题。现在遇到一个情况,开机后没运行自动前,触摸屏上手动操作气缸没问题,但是自动运行后再打到手动,这时手动操作气缸输出就没反应了,但是块里的线圈是正常的,气缸的对应Y输出点没有输出。另气缸的Y点没有双线圈。

网友A:
这句去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去掉就好了

感谢指点问题已经找到了,是我的另外一个功能块没处理好关于你的这个建议,情况是这样的,可能是我的程序问题,就是如果把这句去掉,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手动状态时候如果FB块里的工作线圈是置位状态,在打到自动运行的时候FB块里的工作线圈状态不会复位,然后气缸状态就会被影响所以我才加了一个条件不满足就复位块里的线圈因为刚学习用功能块,还不熟练,我在想是不是功能块里要尽量避免用SET/RST

网友B:
写尽量不要用直接上升沿,要PLS,这样即使后面有人移动程序前后顺序,信号也正常接收。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