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大神 能教教把西门子的屏连台达PLC哈

楼主(2024-11-12):
可有大神 能教教把西门子的屏连台达或松下PLC哈
不好意思哈,原机子的PLC升天了(屏走的MPI/PPI),恰逢要改造增加功能,但老板又不想花钱,思谋着用便宜的PLC来替代,然后挂羊头卖狗肉给出了。。。。。。
MPI/PPI转485的模块好找,但好像他们没有对应他们家以外的PLC的驱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modbus的 没有的话估计不行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某鱼上买个二手的好了,不然改动工程量也不小
可以联系我qq 1515325122 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zhaoaron

网友C:
一分钱不花,不太可能。
......

楼主:
台达全新的都比西家二手300的便宜不少呢,

网友D:
要看看那个系列的屏才行,低级的可以像smartline TP1200系列不行,老的像270 277好像也不行

网友E:
自己先弄清楚再问,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plc是什么型号的,plc都挂了,换触摸屏有不贵,国产机几百块钱

网友F:
可以走modbus tcp 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走modbus tcp 协议
是的,当下正尝试用这个办法,已经通上了,但好像地址没搞对,只能读取R寄存 其他的 I、Y、ST 都没对上
手册都看糊涂了。。。。。
可有啥好办法????
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搞个台达屏或者通态屏来 , 然后贴个西门子的LO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