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禁用安全性强化模式后,是不是不能设置用户登录口令和安全密码钥?

楼主(2024-11-12):
如题,请教大神.....

网友A:
可得注意5U这个,弄不好把自己防了

网友B:
安全强化模式如果使用,和外部设备都通讯不了。除非是支持认证功能的三菱触摸屏。
这里影响的,主要是
在线\用户认证
里面的内容
不影响
工程\安全性
里面的内容
个人认为,安全密钥就是一个垃圾,被密钥加密过的程序,这论坛上有好多高手都能秒破。

网友C:
有什么办法解决在保留用户认证的情况下还能和触摸屏正常通讯

网友D:
安全模式,加密,没有必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