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2):
各位大佬,我想用三菱的Q03UDE的PLC与组态王7.3 SP3连接,PLC和电脑均通过网线连到交换机上。
1.我在组态王新建设备,选择三菱  中型PLC以太网 UDP, 三菱软件的参数,选择UDP,  MC 可以连接上,但D和R区寄存器超过9999号位以后的监控不了。
2.新建设备的时间,选择三菱 Q SERIAL ETHERENT ASCII ,三菱软件的参数,选择UDP, MC或者TCP UDP均无法连接。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ASCII最大的4位数就是9999吧,
改BIN格式吧,只要没有特别的要求,都要用BIN格式,通信效率也更高.数据范围也更大.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楼主:
也做过测试,BIN格式也不行。
引用 网友A:
ASCII最大的4位数就是9999吧,
改BIN格式吧,只要没有特别的要求,都要用BIN格式,通信效率也更高.数据范围也更大.

网友B:
换个三菱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