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2):
本人现在手头上有个项目,就是对80台三菱变频频率读写的问题,因生产过程中常批量性按相应顺序调节频率,在调试初期一切正常,后来试机时,当变频带电机运行起来时,通讯就断续时有时无,后来找三菱售后检测后说是干扰所致;后来加了终端电阻,接地,加装一批485集线器,信号隔离放大器,重新换屏蔽双绞线等等措施,问题依旧是只要变频不运行,变频器通讯正常,每次读写频率正常,反之则时有时无,请教各位看这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断开屏蔽看看

网友B:
1、屏蔽线,尽量用那种网密的,外面一层亮银的就算了,搞不好是垃圾屏蔽
2、屏蔽层悬空,千万不要接地
3、变频器、电机都要接地
4、终端电阻要加
5、通讯线尽量是双绞线

网友C:
围观,学习一下,从来没搞过大项目,

网友D:
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低一点看看效果,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感谢分享!
  •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E:
    这个我以前也弄过,30多台,用的是一个485集线器,如下图中所示,与威纶通触摸屏485通讯,一点问题没有,重不掉线,但有一个前提是,每个页面不能做太多个通讯站点,我一个画面最多做8个变频器通讯站点,分多几个页面做,也不影响轮询效率。如果从站太多,就分多几路单独接。
    相信自我!

网友F:
    看你应对信号干扰已经做了这么多措施了,重点还是检查下接地吧,因为你电机很多,但凡其中一台接地不良都有可能产生干扰,检查接地端子到变频器以及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接地是否牢固。之前有项目也遇到你类似情况,各种措施都做过了还是有干扰,最后检查是其中一台电机接地端子没接
    引用楼主风中云于2024-11-12 17:07发表的 请教485通讯干扰的问题 :
    本人现在手头上有个项目,就是对80台三菱变频频率读写的问题,因生产过程中常批量性按相应顺序调节频率,在调试初期一切正常,后来试机时,当变频带电机运行起来时,通讯就断续时有时无,后来找三菱售后检测后说是干扰所致;后来加了终端电阻,接地,加装一批485集线器,信号隔离放大器,重新换屏蔽双绞线等等措施,问题依旧是只要变频不运行,变频器通讯正常,每次读写频率正常,反之则时有时无,请教各位看这还有什么办法?
  • 下载积分:+5(风中云)
  • 酷比电气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应对信号干扰已经做了这么多措施了,重点还是检查下接地吧,因为你电机很多,但凡其中一台接地不良都有可能产生干扰,检查接地端子到变频器以及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接地是否牢固。之前有项目也遇到你类似情况,各种措施都做过了还是有干扰,最后检查是其中一台电机接地端子没接
    到年底维修时再试试看

网友G:
    对80台从机;   一般是32台从机
    而且要求手拉手的接线方法  导线是双绞线

    不开机运行正常; 现场串口助手抓取数据看看   基本上就干扰数据乱了
    现场布线也有关系

网友H:
    一劳永逸:
    不要在大干扰环境下用485这种环境敏感的总线通信,换以太网甚至光纤
    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减小网络在干扰环境下的暴露面积,至少换过以后因为网络干线是肯定不会有问题的,有问题的都在单点,还可以用拔网线的方式一个一个去排查,效率也高的多。

    你反复在现场折腾的人工和损耗足够覆盖换一批设备的钱了,而且讲实话买好一点的自动轮询modbus网关,80个变频器也用不了几个网关就能搞定了,可靠性比自己手搓的程序会强的多~

网友I:
    机台太多 有条件还是换网线吧   485接这么多台 一旦有一台有问题直接搞死现场 实在不行搞几个485接口 多个485 这样就减少干扰 对控制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劳永逸:
不要在大干扰环境下用485这种环境敏感的总线通信,换以太网甚至光纤
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减小网络在干扰环境下的暴露面积,至少换过以后因为网络干线是肯定不会有问题的,有问题的都在单点,还可以用拔网线的方式一个一个去排查,效率也高的多。

你反复在现场折腾的人工和损耗足够覆盖换一批设备的钱了,而且讲实话买好一点的自动轮询modbus网关,80个变频器也用不了几个网关就能搞定了,可靠性比自己手搓的程序会强的多~

用了2个双路modbus转TCP网关,合计4路,每路带20台,上位机与modbus网关通讯。每路20台变频由4路集线器汇总。去年我做了另个近90台变频通讯项目都没有问题,但这边就是不行,现场是个大通柜,中间无隔板,估计跟这有关。

网友J:
一台一台上电开机看啊,或者10个一批10个一批的上电,懂我意思吧

网友K:
要解决这问题也可用,每台485信号接485隔离器,隔离出来的就可以;你这个问题主要是多台接地共地问题,实际现场处理很麻烦

网友L:
用modbus转TCP网关 把80十个分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解决这问题也可用,每台485信号接485隔离器,隔离出来的就可以;你这个问题主要是多台接地共地问题,实际现场处理很麻烦

这个我也想过,但造价太高了 80个隔离模块也是不少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