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过冲

楼主(2024-11-13):
大佬们,汇川的伺服,用来做一个下压的动作,如果速度调的特别快的话,有时候会过冲停不下来,或者压的一瞬间突然报警也会过冲,这个应该调整哪些参数

网友A:
减速时间,减速速度之类的

网友B:
伺服增益。
加油!

网友C:
速度余量大的话也可以减速机

网友D:
你可以给伺服加一个制动电阻,还有就是让机械设计人员给配一个平衡块,用来抵消伺服向下运动叠加机构重力导致伺服直流母线电压上升过大。
下载积分:+1(cccccy)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板栗烧鸡) 热心助人!

网友E:
就让它冲吧,反正是老板的 与你与我何关
1、当你累成狗,当你背着锅,你也要时刻想着诗和远方,
2、阿Q精神是时代和穷的产物;阿Q不会抑郁,而你会,你抑郁了还没钱买药,所以你比阿Q更差
huiyang

网友F:
你是要位置还是要转拒?为什么会要用速度控制?

网友G:
过冲,限位。

网友H:
用带抱闸的会好一些,尤其垂直方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