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指令问题

楼主(2024-11-13):
200smart有没有类似脉冲频率检测的指令。想用编码器做个定位控制和产量计算。能同时实现吗?
高速计数器设置的是ab 相和复位。

网友A:
检测位置用高速通道,然后用复位点做一圈来算???
行吗??
之前台达的捕捉不到Z相的脉冲
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