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4):
公司大领导直接指定了目标,搞定窄带钢的头部牵引。个人找遍了所有能找的人脉,咨询了能想到可能有用的各厂商(工业机器人、桁架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视觉、夹钳、真空吸盘、电磁吸盘等等),实在是能力有限,这里请大家帮忙看看,技术上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万分感谢。
窄带钢从上游夹送辊摇摆出来,速度达10m/s,运输链速度1m/s,带钢送到运输链上后自由滑动直到静止,随运输链向下游移动。
目标是在运输链上抓住钢头,然后送入下游的夹送辊中。
钢头位置、姿态不确定,正常是竖直的,如图1,偶尔会倒伏,如图2。这两种基本的场景需要能够识别出来。(竖直/倒伏,头部指向角度等)
识别之后需要抓取,假设用夹钳抓取,需要抓取点,抓取后需要调整钢头指向下游。
最后还需要送入夹送辊,这个相对简单,难的还是识别、抓取。
带钢厚度1.2~6.5mm,宽度325~525mm,米重3.1kg~26.8kg,温度大概400~600摄氏度。
只要是思路都行,感谢!

网友A:
我觉得第一步是解决头部姿势怎么才能保持便于抓取,而不是去识别头部姿势问题。
哪种姿势便于抓取,就想办法使钢头听话,自己以便于抓取的姿态送到夹持的位置。

识别姿势没必要,摆正姿势才重要。

网友B:
1楼说的对,解决问题的首先是要想办法解决钢带头的姿态,其次才是抓取问题;只要姿态确认了,抓取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C:
第一 不能倒
第二 倒了得想办法立起来

楼主:
头部出来的速度有10米,以我的认知很难在这个速度下抓住保持姿态。
有这样的专利用移动小车在上游出口接住钢头,但技术理论经不起推敲。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第一步是解决头部姿势怎么才能保持便于抓取,而不是去识别头部姿势问题。
哪种姿势便于抓取,就想办法使钢头听话,自己以便于抓取的姿态送到夹持的位置。

识别姿势没必要,摆正姿势才重要。

网友D:
我感觉,这个项目用机器人  视觉之类的搞,不合适,应该开发专用机械。  这玩意应该让机械设计专业的人上,工控辅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头部出来的速度有10米,以我的认知很难在这个速度下抓住保持姿态。
有这样的专利用移动小车在上游出口接住钢头,但技术理论经不起推敲。

热轧出口不能设计一下,先大角度接住,再慢慢扶正,虽然行程上会加长。

不是这个行业的,不晓得出钢的时候是怎么飞出来的
  • 下载积分:+2(yy52hz)

楼主:
    你的图片是一个水平轧制的过程,靠重力保持在辊道上。这个场景是出来竖直姿态,见附图1。
    从立式夹送辊出来,然后左右摇摆使钢带扭曲。
    你这个思路和一个专利想法很像,但10m/s的钢带在滑动减速过程中什么时候倒下不好衡量,不好控制在哪个位置夹紧。
    等完全停在运输链上时,可能已经倒了扶不起来。

引用 网友A:

    热轧出口不能设计一下,先大角度接住,再慢慢扶正,虽然行程上会加长。

    不是这个行业的,不晓得出钢的时候是怎么飞出来的

楼主:
    这个工序全世界都是人工,还没有进入机械化时代。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这个项目用机器人  视觉之类的搞,不合适,应该开发专用机械。  这玩意应该让机械设计专业的人上,工控辅助。

网友E:
    思路参考,直接抓取后面竖直部分。抓取后  1可以选择夹钳往前推进,至钢头位置夹紧。2 选择直接切断,前部回炉

网友F(2025-08-08):
    轧机出口钢带是立着是确定的,走一段就变形了,应该在轧机出口这个确定位置弄个能向上退出的装置强制规定钢带头立着

网友G(2025-10-20):
    这个得前后统筹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