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4):
请教大侠门 为什么D205每次断电重启后数据会清零

楼主:
高速计数模块QD62

网友A:
谁知道呢

网友B:
D205是不是被当前值更新掉了
可以用U20\G***  读取下上电后当前值监视就知道了

楼主:
断电上电自动更新当前值?

楼主:
上电当前值d205应该是自动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