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问题请教

楼主:
触点下面的“数字量输入”怎么去掉触点下面的“数字量输入”怎么去掉或者隐藏了。

网友A:
选中元件-右键-属性-显示
在此里面有好多选择,你可以试试就知道了!
祝你成功!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线圈里的触点映像里都关了也去不掉。触点里面什么也不让改

网友B:
点击那个部件右键,点显示,选隐藏,再选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