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个急!请教一下哪位有此直流驱动器的使用说明书,谢谢!

楼主(2024-11-14):
上海磨床上使用的直流电机调速器

网友A:
参考经典直流调速电路,一般都是可控硅的

楼主:
研究了两天今天总算是搞定它!就烧了个电阻!

网友B:
这玩意儿,就这样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就这样奇怪。
事事无常,捣鼓了两天时间.

网友C:
似乎小磨床上的 上海的 没有说明书 全靠猜

网友D:
基本是参考6ra22的,不能修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是参考6ra22的,不能修就换吧
本着节约成本和技术学习一把,能修尽量修复.
请教一下可有SIMOREG 6RA22使用手粗参考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