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水泵打压,压力无法精确控制

楼主(2024-11-14):
公司用西门子PLC控制台达变频器,来控制一台30KW的水泵来给阀门试压,假如设定压力值为70Mpa,但每次实际值都会冲到78Mpa左右,无法精确控制,这么大功率的水泵,适合做PID控制吗,有没有更巧妙的方法可以实现?求教有没有做过类似案例的师傅,指点一下如何改进,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水泵,之所以无法精确控制,主要是大功率变频器加减速时间过长,而你又是用西门子PLC的PID控制,这样从PLC给出模拟量值到变频器真正执行完成,有一个不小的延时,滞后时间比较长,建议你用变频器内部的PID功能去完成,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A:
用变频器内部的PID功能,原先设定的加减速时间都不起作用,控制滞后的情况会好一些。如果你不想用变频器内部的PID功能去完成,还可以这样做:用一大一小两台泵,大泵工频运行,PLC通过PID控制小泵变频调节,这样也可以精确调节

网友B:
恒压供水控制器试一试呢,自带PID自整定

网友C:
对啊,有现成的带这种功能的水泵,干嘛自己diy呢?

网友D:
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功能外加一块远传压力表效果要好一些

网友E:
做过士林变频器自身的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