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V90伺服控制旋转盘走不准

楼主(2024-11-15):
大佬 们
我用的V90伺服控制一个圆盘 电机和减速器 减速比为5:1 减速器上的小齿轮和圆盘的大齿轮 减速比大概为4.6:1 小齿轮为22个齿 大齿轮为100个齿
伺服参数用的EPOS控制 机械机构参数 齿轮系数设置为N-M= 1:23 负载一圈对应的长度单位360000 这样转动180度左右会多走3-4度的样子
N-M= 1:22 这样转动180度又会少走2度左右
PLC 为S7-1500
各位大佬 们有没有啥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呀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伺服电子齿轮比直接配置好
转一圈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一点问题都没有
怎么可能差几度

网友B:
那是机械设计的根本不考虑无限旋转的情况,换齿数比吧。
无限循环的话,有一个种办法就是直接获取绝对值,每次走完整的圈数后清零圈数,保留单圈值就可以解决

网友C:
无限循环小数,一定会出现死区。小齿应换成25Z或20Z

网友D:
“减速器上的小齿轮和圆盘的大齿轮 减速比大概为4.6:1”
这个,用齿轮的齿数做比,不要用计算后的结果作比数,会有误差的

网友E(2025-01-15):
意思就是22:(100*5)=22:500吧
引用 网友D:
“减速器上的小齿轮和圆盘的大齿轮 减速比大概为4.6:1”
这个,用齿轮的齿数做比,不要用计算后的结果作比数,会有误差的

网友F:
减速比=从动齿轮齿数÷主动齿轮齿数(如果是多级齿轮减速,那么将所有相啮合的一对齿轮组的从动轮齿数÷主动轮齿数,然后将得到的结果相乘即可。
你这电机减速比应该是5:1
大小齿轮是100:22
相乘即是500/22 即250/11
减速比概念你先搞清楚
然后不能整除的你直接填算出来的值就行,没必要一定把分子或分母变成1,你强行变1使数据失真,那伺服算出来的值也就是失真的
下载积分:+5(gz068909) 学习了 谢谢

网友G:
换高精度减速机。

网友H:
伺服电子齿轮比直接配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