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6):
请大师鉴定一下这两个都是正品吗?

另外请大师帮忙解一下密/抱拳/抱拳/抱拳
附件: 读出5u.rar (794 K) 下载次数:13

网友A:
是正品的,不要去怀疑。

楼主:
标看着有些不一样

网友B:
FX5U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软件诊断一下CPU,看上面的序列号与机身的一样不

还有19Z的是19年12月的,尽量不要用,最好用日期22年以后的,这样功能齐全些。

网友C: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FX5U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软件诊断一下CPU,看上面的序列号与机身的一样不

还有19Z的是19年12月的,尽量不要用,最好用日期22年以后的,这样功能齐全些。

请问大佬,fx5uj的程序可以直接用在fx5u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fx5uj的程序可以直接用在fx5u吗?

理论上个别细节有变化的,比如高速计数器的分配就有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个别细节有变化的,比如高速计数器的分配就有不同。

知道了,谢谢

网友E:
5U也有山寨的了吗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fx5uj的程序可以直接用在fx5u吗?

FX5uj的我还没用过

网友A:
正品市场,仿品市场,价格都在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