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6):
描述:例如这个
最近在研究松下plc伺服回原,那个CH1近原点输入怎么获取的?各位大佬请带带孩子吧

网友A:
看手册啊

网友B:
FP-X模式是设置的。可以不用在程序里面出现X?
设置X0----X7。可以把她设置成通道的原点信号

楼主:
是那个Y71是怎么获取的?

网友B:
说明书里讲得很清楚

楼主:
可以发一下说明书看看吗?谢谢

网友C:
原点设置:选项---系统寄存器设置---主单元输入设置
近原点/±限位/参数设置如下图
文档压缩后过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那个Y71是怎么获取的?

就是你实际开关接的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