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威纶通保存不了字符串码

楼主:
我三菱5U每次读到的字符串我要保存在HMI上,但是我数据都设好了,通道也选了,但是历史记录查看只有一个框框读不到。

网友A:
理论上 没有问题的,估计 威纶通上要做 unicode转换utf8应该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B:
我也遇到过,奇怪的是,同一个程序下载到俩同型号触摸屏里,一个正常记录,一个是框框。
后来试了好多次,发现有时候是触摸屏软件抽风,重启几次重新下载就行,但有时候就必须换触摸屏了。
至今还未解决的问题,我字符串读取的格式是16位,但PLC没有16位转换指令,只有8位,导致我字符串丢掉了一半内容。。。

网友C:
你那是字体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