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7):
一台4轴SCARA,一台PLC。
通信方式:modbus TCP
SCARA没有示教器
由于第一次玩SCARA(以下简称S)。对与S和PLC之间的关系不太了解。望各位大哥出出主意。

个人想法:
    1:S作为独立个体,动作轨迹,点位记录全都保存在S本身。还有一些气缸啥的操作,靠PLC中转输出。(现在就是这么做的)问题太多,特别是气缸之类的操作,来回确认。
然后PLC发什么信号就走什么轨迹动作。
    2:S作为外部轴,点位数据保存在PLC,准备走到哪,就把点位数据发给S,然后开始移动,到位发到位信号。外部的气缸输出PLC总控,S这边只管移动。
这个S不太会用,拿不到示教和点位变量的数据。要不然走点位编号也行。

各位大哥有啥主意,帮我想想。我这有啥缺点帮我指正一下

网友A:
一般都采用第一种方式。
对于一些需要经常改变点位的,需要机器人侧也要配合触摸屏写出手动程序。

专业外协

网友B:
机器人的IO连气缸、用机器人程序控制气缸。是不是方便些呢

网友C:
99%的场合下,机器人只是系统中的一个执行器,当成伺服甚至气缸一样用就行了。

如果系统足够简单,现在很多以机器人为中心的单机工作站,甚至没有PLC,简单的逻辑都写在机器人控制器里,没问题的~

至于机器人的运动和具体工艺间的交互,讲实话,这个要看做集成的水平,大部分都是来回倒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如果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标,系统可以解耦解开的话,还是有一些优化的方式方法的。比如说和机器人紧耦合的气缸等外设,直接从机器人的IO控制或者映射到PLC中直接输出,没有什么复杂逻辑,但是这样就要考虑多种控制模式(至少 有手动和自动)下外射的控制权问题。

网友D:
推荐1,而且你把机器人相关气缸让机器人自己控制就行了。PLC只告诉走哪个轨迹,走完了给个反馈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的IO连气缸、用机器人程序控制气缸。是不是方便些呢

不利于手动调试。

专业外协

网友E:
见过同事做过两台用松下PLC控制雅马哈YK400的设备。他没用通信,只有了IO。所以。有时候,触摸屏点了去安全位。机械手没有去安全位,应该是没有确认是否去了安全位功能,有些小毛病。其他都还好。放料吸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利于手动调试。

受教了

网友E:
最好是能把机器人的坐标实时传到PLC。这样好一些。IO点控制的话。用也能用,没有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采用第一种方式。
对于一些需要经常改变点位的,需要机器人侧也要配合触摸屏写出手动程序。

硬件做大大的改动,我重写了PLC和机器人。还是偏向第一种,气缸这些不用机器人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1,而且你把机器人相关气缸让机器人自己控制就行了。PLC只告诉走哪个轨迹,走完了给个反馈就行。

嗯嗯嗯,重写了。跟你说的差不多。气缸的连续动作靠机器人发送一个信号,PLC处理这些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的IO连气缸、用机器人程序控制气缸。是不是方便些呢

机器人没有接外部IO完全走的通信,除了急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能把机器人的坐标实时传到PLC。这样好一些。IO点控制的话。用也能用,没有反馈。

这个可以办到的,我觉得些触摸屏有些麻烦没搞。

网友F:
机器人作为外部轴挺麻烦的,粗略控制还好一点,精准控制就需要轴参数 臂长等详细数据,然后写正逆解算法,最后还要慢慢调试.
并且每个伺服驱动器需要用脉冲或高速总线,modbustcp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