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请教下大家要计31天产量 ,因为每天产量过了32767   就必须使用32位的   怎么用变址,写起来比较方便啊

网友A:
每次变址+2
感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次变址+2

实际上是天数乘以2以后,与之前一样的写法
感谢大佬

网友C:
如楼上两位说的,把保存的地址变成双字就可以保存更多的数据了
就是要双字  因为过了32767了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D:
我一般用威纶通来做
威纶通多天产量统计查询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D421A7dM/
感谢

网友E:
原来可以这样写  感谢大佬的提醒

网友F:
等于32767的时候切断它,接通另一路寄存器。最后相加
引用楼主混饭吃于2024-11-17 20:05发表的 请教下三菱变址问题 :
请教下大家要计31天产量 ,因为每天产量过了32767   就必须使用32位的   怎么用变址,写起来比较方便啊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