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有个项目指定三菱PLC,HMI可以三菱可以西门子;三菱的都差不多呀,除了尺寸,通讯接口,内存咱也不知道能用多少,;要不大哥们给个性价比高的推荐推荐

网友A:
先看尺寸。
经济型的有7寸 GS2107-WTBD-N   10寸 GS2110-WTBD-N  12寸  GS2512-WXTBD
内存一般,但画面不做太复杂都够用,响应速度一般

中高档型的有10.4寸 GT2510-VTBA 12.1寸 GT2512-STBA
日本产的,速度也快,价格也硬

超高档型的还有10.4寸 GT2710-STBA   12.1寸 GT2712-STBA  15寸GT2715-XTBA
一般都是外资企业用
  • 下载积分:+1(im_crick)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B:
    三菱gs系列,西门子smart系列  ,两个廉价系列
  • 下载积分:+1(im_crick) 热心助人!

网友C:
    主要看你的功能要求来定的,如是否需要网口,有几路通讯设备,如果是限定三菱和西门子,最好和PLC同品牌。
  • 下载积分:+1(im_crick) 热心助人!

网友D:
    三菱GS2107  2110低端屏 连接三菱的plc方便
    当然价格比西门子smart的屏贵一些
  • 下载积分:+1(im_crick) 真诚感谢!
  •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和PLC一个品牌的、应该做了优化吧。感觉省心些
    6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A:
    先看尺寸。
    经济型的有7寸 GS2107-WTBD-N   10寸 GS2110-WTBD-N  12寸  GS2512-WXTBD
    内存一般,但画面不做太复杂都够用,响应速度一般

    中高档型的有10.4寸 GT2510-VTBA 12.1寸 GT2512-STBA

    貌似经济型的时间断电就不行了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F:
    实际上proface屏+三菱PLC才是绝配,液晶面板厂,3C厂主流配置都是这种。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