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8):
几台设备用的是西门子S7-200,CPU224CN,现在有一台出现一个继电器触点粘连的现象。想重新编程换个通道。但是电脑联机上载程序进度完成后出现“未指定的错误”的提示。
单独上载系统块和数据块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吗?
试了一下其他正常工作的PLC上载程序也是这个现象。

zhaoaron

网友A:
软件版本对不?
......

楼主:
用的V4.0 STEP 7 MicroWIN SP9,别的PLC都用的这个软件啊!都没有问题的。
我看网上有讲这是用了一种新加密方式,但是系统块里看又是没有密码的啊!

网友B:
系统块勾去掉,可以更新程序

网友C:
有些WIN10系统连接不上也是正常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块勾去掉,可以更新程序

单独上载程序也是不行,进度结束后就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WIN10系统连接不上也是正常的

我是WIN7的系统,找了其他的224PLC上传和下载都是正常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没有师傅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D:
碰到过,版本不用变重新下载就可以正常上载了。当时手头刚好有老程序适当修改就好了。

网友E:
可能是ST语言写的,切换下编程模式试试
  • 下载积分:+1(hsiung) 热心助人!
  • 深圳威纶解禁,步科解密,繁易解密 ,西门子200smart 解密, 欧姆龙扩展密码解密   FX5U解密  基恩士解密, 海泰克解密, mcgs屏解锁,安川PLC解密 GOT2000解密 松下FPXH FPX  FP7解密, Proface解密  RENZHE群:854354934    微信:crack2016  PLC项目承接电话:136-7025-9756

网友F:
    飞线   飞线

网友G:
    换Smart吧,以后维修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