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8):
1500如何快速多次调用FC和FB块。我现在用的最笨的办法就是重复单独调用了几十次  程序太大了 不好看 太占内存了 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

网友A:
把FC和FB都声明成数组,然后直接一个FOR循环,搞定

网友B:
引脚使用结构体数组

网友C:
上面2层楼说的方法可以简化调用的重复工作,让程序看着更高级,是有效的,也是我常用的。楼主所说的太占内存,这个还得是功能块的内部程序优化。

网友D:
这样出了问题想要监控程序是不是不太方便
引用 网友A:
把FC和FB都声明成数组,然后直接一个FOR循环,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出了问题想要监控程序是不是不太方便

他这个基本原理还是程序块调用几十次,只是写法简化了,监控就直接读对应变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