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8):
如题:大拿们帮忙看看它能带多大功率。

网友A:
线径、材料如果不虚标,可以达到150-200kW左右;实际情况是虚标的往往很多,可能要打七八折。

网友B:
1楼的经验之谈,感觉经历了好多类似的坑

网友C:
这个还要看是不是不间断运行,是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一般在150KW-200KW之内

网友D:
现在电缆都是国标的了

网友E:
国标线,可以带500Kw

网友F:
常规是1KW1平方,150-180最安全阻值负载最好不超150长期运行

网友G:
带500KW真狠,水冷的吧

网友H(2025-01-07):
好多设备都写的是   功率x0.66=电缆的平方数,不知是不是通用算法
zsh340

网友I:
引用楼主worker02于2024-11-18 19:30发表的 3x150+2铜芯电缆(80米到100米内)空气敷设可以带多少千瓦功率 :
如题:大拿们帮忙看看它能带多大功率。

查了某品牌国标电缆YJV0.6/1KV---3*150+2*70的安全载流量330A,埋入土地的安全载流量是344A。标重约1000米/2600KG
如果是国标线且又长期运行的话150KW~170KW最合适,如果只是短时运行可适当的放大,至于能放大到多少?要看负载的三相用电是否平衡,负载的轻重。例如是风机水泵之类的可以大的多些,如果是粉碎重型的就要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