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大佬好,本人有台设备需要使用信捷的伺服和PLC,但是选型时发现选用Ehtercat伺服无法输出编码器信号,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需要伺服能输出A/B相差分信号是因为后端视觉系统需要用于判断位置信息做剔除处理

希望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你都用ether cat了直接读取伺服位置就好了

网友B:
像楼上说的那样,要么换伺服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用ether cat了直接读取伺服位置就好了

是可以读取位置,但是要把位置反馈到工控机里去,目前方案是用接口卡给差分信号,所以想着能给出差分信号就更好了

网友C:
那就换成脉冲型伺服器  总线的好像都没有差分

网友D:
外加编码器

网友E:
能换编码器最好,换个能输出AB信号的编码器,可能也要换配套电机

楼主:
嗯嗯 估计只能用脉冲型或外接编码器了

网友F:
不能直接读取编码器,在PLC里面做判断吗?

网友B:
可以换雷赛的驱动器 信捷的我看了的确ECT机型都没分频输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直接读取编码器,在PLC里面做判断吗?

感谢!回头我看看型号

网友G(2024-11-21):
如果是高精度数据采集,那只能换伺服。一般小型PLC的EtherCAT的任务周期是4ms。

专业外协

网友H:
引用楼主八非特于2024-11-19 10:46发表的 使用信捷伺服,但是发现没有A/B相差分输出 :
各位大佬好,本人有台设备需要使用信捷的伺服和PLC,但是选型时发现选用Ehtercat伺服无法输出编码器信号,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需要伺服能输出A/B相差分信号是因为后端视觉系统需要用于判断位置信息做剔除处理

希望各位大师指点迷津

你都能读到数据了,可以考虑用PLC输出AB相脉冲给视觉系统,比如三菱的定位模块是有这个功能的,如果你的PLC系统不能输出AB相脉冲,那只能换伺服或者加个编码器了。
闲鱼号:猫猫工控
抖音:猫猫工控
基于HTML,CSS,JavaScript的网页开发, 单片机编程应用,pcb设计,原理图设计,plc程序代写 代做 代编,plc程序设计,编程,西门 子plc,三菱plc,台达plc,汇川PLC,基恩士plc,变频器调试,变频器联动调试,485通讯技术支持,Modbus通信协议技术支持,非标准通讯协议技术支持,精通昆仑通态触摸屏,威纶通触摸屏,三菱触摸屏,汇川触摸屏,,组态设计,宏代码编写,各种文本显示器编程,远程技术支持,电气CAD图纸等系统设计,英语交流顺畅,可直接对接老外开展工作,致力于为行业提供高性价比的服务。

楼主:
好的好的,感谢各位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