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释一下软元件区别

楼主(2024-11-19):
锁存继电器链接继电器与中间继电器的区别,还有链接寄存器的作用

网友A:
锁存,就是有保存功能,停电也可以保存,继电器,就是内部
线圈的意思 ,只能作内部输出,不能做物理输出,寄存器就是字类型了
非常感谢,这些我都懂,主要想知道链接寄存器和普通的有啥特殊功能

网友B:
楼上说的很难详细
welcome:4057363

网友C:
链接寄存器一般用在PLC之间的通信;
当PLC为独立设备不涉及通信时,也可把它当做普通的寄存器使用。

网友D:
链接寄存器是作为通信专用的寄存器地址,一般寄存器就不用解释了

网友E:
链接寄存器地址是16进制的,三菱通讯时的虚拟寄存器也是16进制的,因此对应比较方便

网友F:
就好比你的外套有好几个口袋,功能都差不多,正常就用插手那两个袋口,哪天你发现你手头上还有别的东西,拿别的袋口临时来放就行了,功能都是差不多的.
当然,大部分用M即可,遇到需要记忆的就用L,如果设计到通讯的就用B(但无绝对,用M,L也可以,涉及到你项目的地址规划)

网友G:
没有什么区别,和电脑分区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