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9):
3am06模块接好电源线,不接任何输入输出端子的情况下,模块面板的全部灯都亮绿灯,是否是正常的?用软件检测,模块正常。
zhaoaron

网友A:
你电源线接的对不?网上有说接错线全亮
......
zhaoaron

楼主:
应该不是你说的这样,我换成用CPU供电也是一样

网友B:
只要供上电,组态好,输入输出就会全亮。是正常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供上电,组态好,输入输出就会全亮。是正常情况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