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韩国设备稳定运行7年,闲置半年,本次开机后异常如下
使用:ssenet3 总线控制  Q173 运动控制器
(三菱J4B  21.1)
电柜里轴1-轴13一排 26跟接地到一个端子排
其中轴5-轴8 是上平台的四个伺服,生产中
互相不间断报警编码器数据异常
每次断电复机后运行一会,5/6/7/8 不停的跳着报错编码器数据异常
其中第二天 轴5编码器线彻底坏了,第三天 轴5马达编码器彻底坏了
更换后 每次运行1下或者一会 轴6/7 不停的来回跳着报,所有警报都是 21.1编码器数据异常
拆除8跟接地线也是一样现象,磁环加装也没用。大神们,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伺服电池没电,数据丢失。用以前的备份恢复,伺服的参数在PLC里面
//碧云天,黄叶池;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网友B:
有意思,蹲大佬解答

楼主:
过了几天,轴7 马达编码器也坏了
引用楼主slhsynpl于2024-11-19 15:59发表的 轴1-轴13 中 轴5-轴8 互相不间断报警编码器数据异常 :
韩国设备稳定运行7年,闲置半年,本次开机后异常如下
使用:ssenet3 总线控制  Q173 运动控制器
(三菱J4B  21.1)
电柜里轴1-轴13一排 26跟接地到一个端子排
其中轴5-轴8 是上平台的四个伺服,生产中

网友C:
查接地!
说其他的,都是白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