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rt200读取KERserver数据

楼主(2024-11-19):
OPC地址 192.168.0.108 标识 1 端口默认 502 modscan32 连接之后读取正常 但是换PLC链接之后 就读不到 请大神们 给研究研究
项目 1.zip

楼主:
数据地址 就是40001

网友A:
库存储器使用的内存地址和接收数据的内存地址重复了,建议将库存储器的起始地址改为VB700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