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finet通信请教

楼主(2024-11-19):
设备的主控是用S7-1200的,然后要和第三方RFID通信,第三方RFID也是支持Profinet的。
没怎么搞过西门子,Profinet网络是可以直接用普通交换机进行通信连接吗?
还是需要专用Profinet交换机?
印象中刚毕业时搞过西门子的项目,也没有买特别的交换机,就是普通交换机。
不过记忆模糊了,就到这里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普通交换机就行。
下载积分:+1(ezio201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交换机就行。
好的,谢谢了。采购那边问过来,说普通交换机和专用交换机差价很大。所以才到这里请教。

网友B:
最好用工业级的交换机,安全、稳定!
下载积分:+1(凌先生) 热心人
下载积分:+1(ezio2016) 热心助人!

网友C:
RFID 头 接在RFID厂商提供的网关上(转PN) , 通常一个网关4/8个RFID . ,网关可以直连PLC(profinet) , 也可以网关(rfid)和 台达或者西门子的交换机连接(支持PRIFNET协议) .
下载积分:+1(ezio2016) 热心助人!

网友D:
你如果对网络实时性要求没这么苛刻,那普通交换机就行,没必要用专用交换机
在一些特定场合如需要走Profinet IRT等时通信的,那一定得PN交换机。
下载积分:+1(ezio2016) 热心助人!
可以联系我qq 1515325122 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

网友E:
韦什么PN通讯,用普通的交换机就可以,而ETHERCAT要用专门的见换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