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11-19):
FX-3GA的PLC带FX3U-4AD的模拟量模块,去读取压力传感器的数据。我去查了一下FX-4AD是-10到+10V的电压,但是我的压力传感器是0到+10V的电压,搞得我老是读不准压力传感器的数值,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办法准确读取压力传感器的数值,最好是有计算方法。

网友A:
-10 ~ + 10V 并不影响准确度啊!你没有问一下供应商的技术吗?

通常我建议设置成H2222,这样10000正好对应10V。

然后数值如果小于或等于10,就忽略不计。

只有大于10的数值才采用,这样就避免在0V左右时电压跳动。

并且可以给H6 H7 H8 H9四个缓存 设置200-600的滤波值,这样得到的数值更舒服一些。

网友B:
数据对应准了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你自己换算啊,模块没有错啊

网友D:
还得多看看说明书

TEL-  162.....5881
EMAIL- weir123@fox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 ~ + 10V 并不影响准确度啊!你没有问一下供应商的技术吗?
[attachment=305414]

通常我建议设置成H2222,这样10000正好对应10V。

是我理解错了我以为0-10V对应-10000—10000,其实是0-10v对应0-10000,我自己的问题。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