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编辑程序流程

楼主(2024-11-20):
大佬们,请教一下,PLC怎么才能做到在触摸屏编辑程序流程?像标准机一样直接插入定位指令和气缸动作感应器判断之类的

网友A:
用变量用指针啊!很耗内存的,它这个显示感觉是在编辑程序,其实都是在设定一个个变量值啊

网友B:
这个看你内存够不够大 plc里面逻辑写好 变量全部通过变指寻址 触摸屏选择当指针用 太麻烦了 如果不是批量百来台机写这个划不来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70133.html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71727.html
可以看看大师的例子。看看有没启发
下载积分:+1(cccccy)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