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

楼主(2024-11-20):
以前仿真都好好的,突然就报错了显示未安装gw3或未正确安装gw3,但之前同一个程序仿真都好好的,有没有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A:
gxw的后缀不是gxworks2的吗?你要在GT里面选择GT simulator2启动,在工具里有个模拟器,点一下旁边有个设置选择GT simulator2的再仿真就行了
感谢🙏